[求助] 运放增益问题

楼主(2025-07-21):
搭建了两个共源共栅运放,两个运放的静态工作点都相同,且所有管子都不在线性区,区别仅仅在于电流镜的连接方式不同,但是第一个运放增益110db,第二个低压共源共栅的电流镜增益只有70db,查看了两个电路各个管子的rout和gm,都在一个数量级,请问为什么这两个运放的增益会相差这么多呢

楼主:
管子的尺寸如下

网友A:
得接成单位负反馈测,低压的增益低是因为M36的VDS过大存在DB之间漏电,等效于M35的DB之间有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接成单位负反馈测,低压的增益低是因为M36的VDS过大存在DB之间漏电,等效于M35的DB之间有小电阻 ...

厉害

网友(点评):
亲踩过的坑,可以参考我这个https://bbs.eetop.cn/thread-9802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接成单位负反馈测,低压的增益低是因为M36的VDS过大存在DB之间漏电,等效于M35的DB之间有小电阻 ...

感谢,对IDB求导并除以1算出DB之间的交流电阻,发现VDB变大的时候,这个电阻会小,导致最终的增益变低,如果把DB短接,增益是从70db变成11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