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线怎么通过wire to 45实现

楼主(2025-07-21):
如下图所示,出现下面的白色直角后,接下来往下拉,并没出现45度角,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往左下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左下拖啊

往左下也选不中,不会出现生成45度的效果

网友B:
你画的时候可以直接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左下也选不中,不会出现生成45度的效果

见图

网友C:
好像Create Wire出来的线可以操作,但Create Path的不行

网友:
你的calibre我的calibre好像不一样hhh 这个功能那个版本有啊

楼主:
有的线可以,有的线不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Create Wire出来的线可以操作,但Create Path的不行

对的

楼主:
必须是同一层的,才可以同时选中,做到wite to 4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时候可以直接拐的

外圈的电源线,拐45度角,线长太长了,不好直接拐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你画一个 多边形,然后通过切角再去拉线 实现45度的拐角

网友E:
Q,改一下允许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圈的电源线,拐45度角,线长太长了,不好直接拐

没明白 怎么个不好拐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 怎么个不好拐法

感觉没有wire to 45方便,但这个功能时灵时不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Q,改一下允许的方向。

如果要拐的线,数量很多的话,这种方法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你画一个 多边形,然后通过切角再去拉线 实现45度的拐角

切角的操作,我一直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