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仿真0简并点状态

楼主(2025-07-21):
各位大佬

之前都是有OPA结构的BGR,怎么仿真0简并点状态?这种自偏置结构我没有看到这种仿真方法

这种电路的零状态点是两边电流都是0,这个状态怎么仿真看到,也就是说,我怎么看到启动电路的作用?

网友A:
M1和M3断开,往下灌电流,看上面source出来的电流什么时候和灌进去的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和M3断开,往下灌电流,看上面source出来的电流什么时候和灌进去的相等

谢谢版主!
是这么个结果吗?
启动电路把图中的1状态消除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是这么个结果吗?
启动电路把图中的1状态消除就可以了吗?

不是消除是跳过,简单一点是状态过2自然会回到2,1-2之间是要再分析的,之前仿真要注意两个点电压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