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合并脚本

楼主(2025-07-21):
tsmc提供的两个添加dummy的脚本,一个od_po和一个metal的,怎么将这两个脚本合并成一个,可以一次性撒完而不用跑两次。我看文档上面说是用cat来合并,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cat file1 file2 > newfile  然后再删除新文件中重复的初始化等代码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用这个快速删除完全相同的行:g/^\(.*\)\n\(\1$\)/d

网友:
合并还需谨慎,若两个都能各自运行,那合并后必将有大量double define,删除相同的,补全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