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功耗如何仿真

楼主(2025-07-21):
振荡器仿真功耗如何仿真呢,电路里包含3.3V和1.8V的电源,最后的功耗该如何计算呢,麻烦各位前辈能够给些建议

网友A:
你可以觀察 3.3V和1.8V的电源各自的輸出電流 , 再用P=IV 計算即可,  取平均就得到平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觀察 3.3V和1.8V的电源各自的輸出電流 , 再用P=IV 計算即可,  取平均就得到平均功率 ...

前辈,是计算两个电压的平均电流,分别乘各自的电压值,再将两者的结果相加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是计算两个电压的平均电流,分别乘各自的电压值,再将两者的结果相加是吧 ...

是的

祝你順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祝你順利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