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t中,不影响时序的情况下把LVT的比例降低

楼主(2025-07-21):
目前已fix_timing:LVT比例 9% SVT比例68% HVT比例23% ,想在不影响时序的情况下,降低LVT比例至5%以下,还请大家帮忙出谋划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只设定了HVT和SVT,但是工具还会把我的cell从SVT改成LVT,如图

...

设置dont use试一下呢,工具在刷的时候可能考虑到时序问题同一个cell会来回换几次,就最终看结果符不符合预期

楼主:
在线蹲大佬,帮忙答疑解惑,顶

网友A:
fix_eco_leakage命令,设时序margin,但时序会还是会变差需要再fix timing

网友:
DMSA执行fix_eco_leakage,提前设置好timing margin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x_eco_leakage命令,设时序margin,但时序会还是会变差需要再fix timing

请问pattern_preority 怎么设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pattern_preority 怎么设定呢

就是你想换的vt的list,从高往低排,比如-pattern_priority “HVT LVT”,man一下命令有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想换的vt的list,从高往低排,比如-pattern_priority “HVT LVT”,man一下命令有解释
...

感谢您的回复 我只设定了HVT和SVT,但是工具还会把我的cell从SVT改成LVT,如图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dont use试一下呢,工具在刷的时候可能考虑到时序问题同一个cell会来回换几次,就最终看结果符不符合 ...

我把SVT禁用后确实没有LVT的cell增加了,但是比例还是降不下来,请问下,降LVT比例这个步骤,一定要在fix_timing之前操作吗?

或者是不是因为,setup timing margin不够,工具没办法换成SVT或者HVT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SVT禁用后确实没有LVT的cell增加了,但是比例还是降不下来,请问下,降LVT比例这个步骤,一定要在fix ...

步骤没硬性要求,一般如果fix leakage之后时序变差,那就要再fix timing;之前不是把SVT转换成HVT吗,怎么又把SVT禁了?可以分两步或者再细化多步走,比如第一步{SVT LVT},第二步禁用LVT,设{HVT SVT},dmsa有log,可以看比例变化,在跑完的session也可以报时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没硬性要求,一般如果fix leakage之后时序变差,那就要再fix timing;之前不是把SVT转换成HVT吗,怎 ...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LVT 和 SVT 引进来的区别是对timing的degration, 根据setup & hold slack 找到一些目标点可以作size_cell, 换VT即可。
当然找目标点的方法会比较需要好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