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icg如何创建path_group

楼主(2025-07-21):
目的:dc综合时想创建reg2icg的group查看时序是否满足,但是发现抓不到icg。使用get_cells -hier -q -filter "is_clock_gating_check==true",返回空。
我在网上查到有写-filter "is_integrated_clock_gating_cell==true"的,但是我list_attribute了一下,我的dc里并无这个filter选项,可能是版本过低的问题?(18版)
在compile_ultra -gate_clock之后网表确实是有icg的,而且在compile之后使用上述get_cells(一样带-hier -q)竟然有返回值...
所以到底怎么抓icg创建pathgroup啊!求助!

网友:
is_integrated_clock_gating_cell应该是后端icc2的,fusion compiler也有,前端用别的抓吧

网友:
dc跑的时候,很多attribute是没有的

网友:
综合时reg2icg时序默认比PR更松,因为icg的clock latency没有比寄存器提前。
如果综合工具看不到reg2icg有违例,设了path group也没效果。

网友:
你如果知道 lib 中 icg 是怎么命名的,就直接通过 ref_name 的方式抓出来进行 group_path;例如:
group_path -name reg2icg -from [all_register] -to [get_cells -f ref_name=~*PREICG* -h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