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仿真输入阻抗实部波形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25-07-21):
搭建了一个OOK微小信号输入的有源包络检波器,但是出现以下问题:

1.瞬态输出波形会产生极大的直流分量
2.sp仿真输入阻抗实部曲线太大
3.我还有个疑问,sp仿真选择Ports时候,我的输入是由port和vsource组成,sp仿真设置只选择port器件对不对?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电路图

电路图

sp仿真

sp仿真

port参数设置

port参数设置

vsource参数设置

vsource参数设置

ADE L界面

ADE L界面

瞬态仿真图

瞬态仿真图

网友A:
sp是不能仿动态阻抗的,是基于dc点的小信号阻抗。你的dc点开关应该是断开的吧,所以就看到了个高阻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是不能仿动态阻抗的,是基于dc点的小信号阻抗。你的dc点开关应该是断开的吧,所以就看到了个高阻态呗 ...

谢谢,但dc仿真设置上有要求吗,我dc仿真后阻抗实部还是1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dc仿真设置上有要求吗,我dc仿真后阻抗实部还是1T

跟你dc仿真的设置没关系,跟你电路本身的dc工作点有关系。你电路的dc工作点是不是开关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dc仿真的设置没关系,跟你电路本身的dc工作点有关系。你电路的dc工作点是不是开关断路啊
...

是的,下面N管全部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dc仿真的设置没关系,跟你电路本身的dc工作点有关系。你电路的dc工作点是不是开关断路啊
...

我的nmos管region=0,请问下这种情况怎么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mos管region=0,请问下这种情况怎么调整呢

你的nmos不是周期性开启的吗?它本身不需要dc吧。你现在的问题是,想用sp仿出你的输入阻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个电路是工作在大信号下的,sp是仿小信号s参数的。你只能用hbsp来看阻抗

网友A:
而且你这电路也挺有意思,之前没仔细看,body和gate接在一起,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电路也挺有意思,之前没仔细看,body和gate接在一起,这是有什么说法吗? ...

我查了论文里面,这个是DT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