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CMOS PLL书中的问题,有关ring oscillator tuning

楼主(2025-07-21):
<<Design of CMOS phase-locked loops>>这本书的P89,这里说要利用正反馈来提高反相器的输出阻抗,但是没看明白这里图(b)为什么会构成正反馈;
另外,书中所说正反馈增大输出阻抗的意思,是否是Rclosed=Ropen/(1+T),如果T能够再(0, -1)之间,那么Rclosed就能够增大,但是这个结构如何保证正反馈的强度,能让T处在(0, -1)之间,而不会小于-1呢

网友:
看上去这个就是个负反馈啊,就是个二极管接法,阻抗1/gm,除非它的b图用的反馈的pmos管是另一边反相的pmos接过来的。。。

网友:
我感觉这一块写得有问题,属于是过程错误结果正确的一段话。看不出来什么正反馈,振荡器频率和反相器输出阻抗也不是绝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