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inputbuffer

楼主(2025-07-21):
本人设计一款class ab类buffer作为输入级,可是加入采样开关后,buffer负载的突然变化造成我的输出立马震荡,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加入采样开关或则采样开关一直到导通都没有这种问题。

采样开关一直导通

采样开关一直导通

采样开关突然导通

采样开关突然导通

网友A:
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嘛?

网友B:
stb仿真做了没,是否覆盖了可能的最大最小电流case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嘛?

刚跑了一下tran加stb看好多点环路确实不稳定了,应该是负载变换瞬间环路不稳定了,负载不变挂载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b仿真做了没,是否覆盖了可能的最大最小电流case的情况

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负载一旦改变立马就不稳定了

只要负载不突变,它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负载不突变,它的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采样开关突然导通的时刻,采样电容的电压和buffer的输出电压不一致,那么就会有个瞬态电流,这个电流非常大,你的buffer带了这么大的负载电流肯定不稳定,所以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开关突然导通的时刻,采样电容的电压和buffer的输出电压不一致,那么就会有个瞬态电流,这个电流非常大 ...

确实是这种,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呢?还是继续提高我的带载能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种,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呢?还是继续提高我的带载能力

有根据负载电流做追踪补偿的方法;或者你就直接多加电流,先加一个数量级,做出来再优化,高速ADC buffer就是很消耗电流,听说过有SF做的。。。可想而知,电流得很大

网友:
瞬态电流加个大电容提供电流。减小adc采样电容。不过你这个稳定性太差了,必须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根据负载电流做追踪补偿的方法;或者你就直接多加电流,先加一个数量级,做出来再优化,高速ADC buffer ...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内部共模反馈不稳定,增益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