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的参数SSI_ENH_CLK_RATIO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5-07-21):
请问在新思DW_APB_SSI IP中这个SSI_ENH_CLK_RATIO参数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比如在SSI_ENH_CLK_RATIO=1时给出的两张图片,要如何理解?

网友A:
别光看图啊,看看描述,最直接的是下面有一段。直接就写着:若是从机只接收,最大频率是多少,既发送又接收频率比又是多少。等于0和等于1都有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看图啊,看看描述,最直接的是下面有一段。直接就写着:若是从机只接收,最大频率是多少,既发送又接收 ...

感谢回复,看完spec回头仔细阅读后,这块儿大致搞懂了,就是这段话中ssi_clk是sclk_in的8倍没太想清楚是如何得到的,tc需要3个cycle,也就是synchro最少只需要1个cycle,这块儿是为什么,前辈能否指点一二?

If the target device is transmit and receive, the minimum frequency of ssi_clk is 8 times the maximum expected frequency of the bit-rate clock from the controller device (sclk_in). This minimum frequency is to ensure that data on the controller's rxd line is stable before the controller's shift control logic captures the data. The 8:1 ratio ensures that the target has driven data onto the controller's rxd line three ssi_clk cycles before the data is captured, which is indicated by tc (time before capture) in Figure 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看完spec回头仔细阅读后,这块儿大致搞懂了,就是这段话中ssi_clk是sclk_in的8倍没太想清楚是 ...

我这边pdf说的是The sclk_in signal is double syn to the ssi_clk domain, and then is edge detected.
底下的图(figure 2-3)应该是描述既发送又接收的情况

网友B:
4.03a 版本
另外,在 SSI_ENH_CLK_RATIO = 1 下,
To reduce the synchronization delay, the synchronization scheme uses two flip flops: one works on the
positive edge of ssi_clk; and other works on the negative edge of ssi_clk. These flip flops reduce the
synchronization delay to one ssi_clk cycle and enable DW_apb_ssi to work on lower clock ratios. W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3a 版本
另外,在 SSI_ENH_CLK_RATIO = 1 下,
To reduce the synchronization delay, the synchronizat ...

4.04a和4.05a版本由12倍变为8倍,可能这里的同步使用的是下降沿同步+上升沿同步的特殊同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