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里的cell延迟和PT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5-07-21):
各位大佬,我发现我的PT的结果显示的某个cell延迟和icc2同一个cell的延迟差距很大,并且在icc2里同一条path在func_lt_cbest的scenario下和func_wc_cworst的scenario下cell的延迟几乎相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flow里吃了三种延时库生成的NDM,但是我在gui上发现所有cell的ref_phys_block都是SS库的cell。我在过去使用的icc里显示的ref_lib_name都是MILYWAY库的,请问是否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我的cell的延迟都是用的SS库的延迟

网友:
你应该生成一个NDM而不是三个NDM,通过set_voltage和set_temperature来指定用哪个pane

网友A:
有可能:
report_scenarios -scenarios func_lt_cbest ;# 看是哪个corner
report_corners ;# 看PVT
report_ref_libs REF_NDM ;# 看对应的PVT吃的是哪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report_scenarios -scenarios func_lt_cbest ;# 看是哪个corner
report_corners ;# 看PVT

大佬 我在init design时create_lib -ref_libs里吃的ndm有顺序要求吗,我生成了4个NDM。分别是ss,ff,tt三个db生成的NDM,和一个physical_only flow生成的physical的NDM。我的疑惑是工具会根据我的corner变化而自己去选择NDM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report_scenarios -scenarios func_lt_cbest ;# 看是哪个corner
report_corners ;# 看PVT

我过去用的是icc,icc是直接将所有db吃进去的,然后mcmm flow里可以通过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library来切换所需要的corner,但是在icc2里我不知道决定工具选择什么样的时序库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report_scenarios -scenarios func_lt_cbest ;# 看是哪个corner
report_corners ;# 看PVT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工厂给我提供了三个db,ss ff tt,我是自己分别生成了三个NDM,请问这个是否需要合在一起生成N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