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怎么把drc error提取出来

楼主(2025-07-21):
我是使用指令跑drc,主要想把每一项drc提取出来,并切还有错误的内容,这个要怎么设置?有知道的佬吗?
sum后缀文件只有错误数量,并无内容。

网友:
下面一行就是错误原因啊

网友:
calibre -rve XXX.drc.result,看你生成的report文件是啥,通过rve打开就可以看到

网友A:
sum文件由DRC Summmary Report语句控制,参数没你说的那种输出控制。
不过在-gui窗口的Transcript界面信息是全的,你可以copy出来,但无关内容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m文件由DRC Summmary Report语句控制,参数没你说的那种输出控制。
不过在-gui窗口的Transcript界面信息 ...

这个我知道,我是看到有人做到我贴图那种,不知道是咋弄的,刚好没事,我就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