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应该怎么话,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5-07-21):
ESD应该怎么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
TLR文件里应该有建议的ESD参数,或者pdk里面有专门的ESD器件,但是ESD的设计还是要继承一下之前流片成功的经验,毕竟TLR文档里的只是建议!

网友:
看rule上关于esd部分的描述,一般都有,drain端多宽,SAB(不同工艺名字不同)距离覆盖poly多少,需要盖哪些层,管子W最少多大都有,另外管子有源区距离环的距离尽可能近些

网友:
design rule中可能有些ESD管需要加一些特殊层次

网友A:
在rule中,一般都有关于ESD的相关规则。一般对finger width和finger都有要求去,然是是drain端要尽量宽,source
端要两排孔,并且source和drain端到mos的边界要留有一定的距离。drain端一般要覆盖SAB层。并且mos到ring有最小的距离要求,有一些fab会有要求用特殊的层次完全覆盖ESDMOS等。

网友:
一般Fab都会给ESD rule,会规定finger width, total width,SAB的画法等等,你可以问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笼统地问不太好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rule中,一般都有关于ESD的相关规则。一般对finger width和finger都有要求去,然是是drain端要尽量宽,so ...

为什么关于S端需要有两排孔,D端不需要有两排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关于S端需要有两排孔,D端不需要有两排孔呢

我的做法是s端和D端都打两排孔。在我理解中多打孔是为了更好的卸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