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Charge pump電流嚴重不匹配問題

楼主(2025-07-21):
各位好 我依據下圖的架構(引用自https://www.freepatentsonline.com/7057465.pdf#google_vignette)做了一個Charge pump,並且模擬當UP=DN=1的情況 (PLL 鎖住時),但是出現了一些問題,如dc分析波形圖顯示,在OPA正負兩端無法達到虛短路的效果,V+的值直接上升至VDD 無論VOUT值為多少,導致最上方PMOS電流極小出現了嚴重不匹配的現象,想請問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各位

网友A:
这个运放采用N输入差分对是否合适?恐怕无法达到比较低的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采用N输入差分对是否合适?恐怕无法达到比较低的电压点

想請教一下 "N差分對" 是指 "NMOS差分對"嗎,是要將NMOS輸入端改為PMOS嗎?
或者如果您有更適合的架構可否分享指教,以上,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坐等楼下大神

知名大厂芯片岗位:
1、CIPU芯片设计岗 40-80 北京/杭州
2、芯片验证岗 40-80 北京/上海/杭州
3、SOC芯片验证岗 40-80 北京/上海/杭州
更多芯片岗位可+V沟通

网友B:
我怎么感觉50和46处pmos up和upb信号反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50和46处pmos up和upb信号反了啊

UP和UP_bar没有反;因为电荷泵的Ip电流源就是需要和In电流源用相反的方向激活;可以参考台大的李志毅教授授课:锁相环 PLL 第11讲 巧夺天工 Advanced Charge Pump_哔哩哔哩_bilibili。这个视频里提到的CP,和楼主的设计,是同款

网友C:
我之前思考过这个架构:用类似于CMFB一样的运放,减小由于”提供给VCO的输出:Vctrl共模大幅变化”导致的CP沟调。
这种现象就会导致Ip和In电流大小不匹配。

这里就需要注意“Vctrl共模大幅变化”!因此,运放也需要能在共模输入点大幅变化的情况下保持正常工作。
你现在的运放,只有NMOS的差分对输入:因此,你的运放只能工作在共模点很高的情况;就跟2楼回复的是一个意思
你可能需要改成“PMOS+NMOS两个差分对输入”的情况,这种结构就可以实现大摆幅共模输入的情况。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样,还请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和UP_bar没有反;因为电荷泵的Ip电流源就是需要和In电流源用相反的方向激活;可以参考台大的李志毅教授 ...

兩位前輩好
先感謝兩位的熱心回復

我也是從李教授的影片看到這個架構,並且重看一次影片理解發現我確實接錯了
李教授的影片在PMOS上的UP與UP_bar是指該電晶體是否開關 所以UP=1 VG=0 (因為PMOS開)
但是我的設計中的UP/UP_bar是指 UP=1 VG=VDD 所以造成了這次的錯誤

以上是我的整理 再次感謝兩位前輩的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思考过这个架构:用类似于CMFB一样的运放,减小由于”提供给VCO的输出:Vctrl共模大幅变化”导致的CP ...

好的,我再嘗試看看,如果有問題再向您請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