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 shift mode的timing 问题

楼主(2025-07-22):
请教大佬

1、在shift mode下,哪些类型的reg不穿到scan chain上?
2、在shift mode下,做sta时,是不是只测到SI的path?有没有某些情况测到D的path?
3、我用tessent做dft,在shift mode下做sta时,测到了tessent ssn内部的到D pin的path,此时SI/SE都tie0了,这是正常的吗?
谢谢。

网友:
1. 设计明确隔离的寄存器,比如说模拟模块里面的寄存器工具识别不到,还有加密模块里的少量关键寄存器禁止扫描链访问
2. 移位寄存器,即Q到D间没有组合逻辑
3. 你把移位寄存器强制转成带scan mux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