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预稳压电路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25-07-22):
各位前辈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MDN9和MDN10的栅压由其他模块偏置,请问这个Vpre是如何产生的?目前我认为是MDN11的VGS钳在了R6上,可是MDN11支路电流如何确定呢?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电流由V_bias确定
I_10=(V_bias-V_gs10)/R_4
而I_10和V_gs10又是绑定的,因此就确定了I_10
再由I_10=I_11去确定V_gs11

输出是V_gs11的数倍(电阻分压)

这里面有一个反馈去比较电流的过程,最终电流由M10支路的固有电流决定。

网友A:
MDN11上的电流由MDN10上的电流确定吧,VPRE也是这个电流与R5+R6相乘

网友B:
Vgs_DN11=Vpre*(R6/(R5+R6));
Vds_DN11=Vbias-Vth_DN9;
理论上已知Vpre、电阻分压系数、mos工艺参数就可以尝试确定电流了;

Vbias应该需要额外的偏置去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N11上的电流由MDN10上的电流确定吧,VPRE也是这个电流与R5+R6相乘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发现不对,MDN10的电流应该是由MDN11来确定的

网友:
个人拙见供参考:假设P7与P8, N9与N10尺寸相同,N9,N10 source端电压为VBIAS-Vgsn9,通过R4的电流为(VBIAS-VGSN9)/R4,由此可以得到VGSN11电压,从而得到通过R6的电流为VGSN11/R6, 进一步可以得到vpre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_DN11=Vpre*(R6/(R5+R6));
Vds_DN11=Vbias-Vth_DN9;
理论上已知Vpre、电阻分压系数、mos工艺参数就可 ...

确实,仔细想了想,MDN10支路的电流其实可以直接由栅压确定,同时由于上面的电流镜可以与Vpre确定关系

网友:
由Vbias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