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滞回区间调整

楼主(2025-07-22):
大佬们走过路过能帮我分析这个比较器的滞回区间是怎么实现的吗?单纯实现比较功能能分析出来,但是通过第一部分交叉耦合的差分对实现迟滞的吗?仿真时候不管怎么调节这几个尺寸,滞回区间都纹丝不动。

网友A:
你仿真精度/step不够,比你调整的改变量还大,所以仿真发现不了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精度/step不够,比你调整的改变量还大,所以仿真发现不了有变化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去减小step试试。

网友B:
调两个电阻下面管子的W/L(中间那两个),不是source接地的那两个。顺便问一下你这个电路在哪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两个电阻下面管子的W/L(中间那两个),不是source接地的那两个。顺便问一下你这个电路在哪看到的? ...

这是一个比较器芯片逆向出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