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复制拖不过去

楼主(2025-07-22):
virtuoso复制,从左边拖到右边拖不过去,这是怎么回事?要在哪设置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权限的问题啊,没有edit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权限的问题啊,没有edit权限

可以edit,两个都可以edit,但就是拖不过去

网友:
你是想从一个cell复制到另外一个cell?这种情况一般用y和shift+y(yank功能),至于copy功能能否在两个cell之间实现我不知道。

网友:
maker 也不能复制

网友:
用y和shift+y试试

网友:
把另一个窗口的命令先取消掉

网友:
同时开的两个virtuso,之前不能复制。需要在同一个vrituso 下开的两个layout之间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