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命令行方式,用LSF提交spectre仿真到运算节点,该任务立刻退出且无任何报错信息

楼主(2025-07-22):
计划先走命令行方式用LSF提交spectre仿真,后面再在virtuoso ADE上直接用LSF提交spectre仿真。

但是用命令行方式,用LSF提交spectre仿真到运算节点,出了问题。
运行命令为:bsub -n 6 -q qspec -o lsf.log -e lsf_error.log “spectre ../input.scs +aps +mt=6”,该仿真为monte。
返回的结果:
1)用bjobs -all查看到的信息,该任务成功执行,lsf返回的log也无任何error (lsf_error.log为空,lsf.log也无warning和error);
2)spectre未产生任何文件,包括log。

其中直接在本地提交任务的服务器和运算服务器上进行spectre仿真:spectre ../input.scs +aps +mt=6,都能正常运行。

推测是未运行spectre,公司的LSF环境是新配置的,目前提交过hspice、xa任务,未跑过spectre,由于无报错信息导致无任何debug方向,求助大家!

网友A:
1.module load  xxxxxx
2. bsub -q  yyyyy

网友B:
did u look into lsf.log ,lsf_error.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d u look into lsf.log ,lsf_error.log?

看过的,lsf_error.log为空,lsf.log也无warning和error

网友C:
命令是bsub不是bsubs
另外你没有指定queue,提交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命令是bsub不是bsubs
另外你没有指定queue,提交个啥

谢谢,只是这里敲错了或者没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odule load  xxxxxx
2. bsub -q  yyyyy

请问module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odule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

配置你命令需要环境。如果是交互式的,bsub 记得加-Is,具体可以查看下LSF 使用手册。

楼主(2025-08-29):
该问题已解决,是IT在配置队列的时候,未将仿真命令提交到计算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