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EEE上看到了一篇论文中的LDO,MN4.MN5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7-22):
既然MN6处于深线性作为调零电阻使用,为什么需要MN4进行偏置?MN5直连到地又是为什么?

LDO

LDO

楼主:
我理解了 VDD是LDO的输出 MN6作为源随器阻止前馈从而消除零点

网友:
MN5是加一个固定的负载,MN6不是做调零电阻,是一个电平转换,所以需要MN4做一个偏置

网友:
MN6并不是调零电阻,只是一个简单的源随器,阻断Miller补偿的前馈通路,避免产生零点

网友:
MN6不是调零电阻,是一个源极跟随器,消除前馈零点的,这个结构在拉扎维的书里面有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