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迪克森电荷泵相关问题

楼主(2025-07-22):
最近在仿真迪克森电荷泵时发现了个问题,电路原理图如下,这是一个典型的迪克森电荷泵,我在仿真顺态时,发现流入M1的电流与流出M3的电流几乎相等,即没有重C1流出,但是仿真是可以看到电荷泵输出电流的。我理解是流入M1的电流应该等于IM1=IM3+IC1。实际仿真上看几乎全重M3流出了。想请教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请问这个二极管一般是选用什么二极管,是P+对NW的那种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二极管一般是选用什么二极管,是P+对NW的那种二极管吗?

指的是p+pnn+?这里考虑反向耐压问题是用到了这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