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看看这么写时钟约束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5-07-22):
类似于上面的时钟电路,从PLL出来后有个二分频,然后原时钟和二分频时钟经过一个MUX,MUX输出时钟和原时钟,二分频时钟全都送入到设计中。
约束如下:
create_clock -name CK -period T [get_ports c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K_div2 -master_clock CK -source [get_ports ck] -divide_by 2 [get_pins div_2/Q]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en_CK -master_clock CK -source [get_ports ck] -divide_by 1 [get_pins MUX/Z]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en_CK_div2 -master_clock CK_div2 -source [get_pins div_2/Q] -divide_by 1 [get_pins MUX/Z] -add
set_clock_groups -name GRP1 -group {gen_CK} -group {gen_CK_div2} -physical_exclusive

请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约束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在MUX/Z处有没有必要定义生成时钟?
2. 如果有必要,是否在定义一分频生成时钟时加-combinational选项?
3. gen_CK 和gen_CK_div2的clock_group设置是否准确?

网友:
有必要,
加上最好,
准确

网友:
没必要在 mux 后generate clock。DC综合只需要在mux stop clk_div2,让 pll CK 穿过去就行了;PR阶段工具也能自己分析,在mux set_clock_exclusivity即可

网友:
挺好的,抛开工具来说,这种写法在进行约束检视也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