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原理图器件的pin名可以任意拖动不被锁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7-22):
自己建的反相器symbol,发现调用到原理图上的时候,其上面的pin名、instance名、cell名都可以任意拖动,而非一体的,这样拖动器件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拖到name。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name放哪也没关系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不知道是不是卡BUG了

网友A:
你的选择类型是不是调在文字模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选择类型是不是调在文字模式呀

你这么一说提醒到我了,我记起来了,上次在schematic selection filter 那边的instance objects里勾选了all,勾掉就可以了。之前想的时候一下子没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