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式运放的CMRR

楼主(2025-07-22):
单级折叠式运放的Acm可以达到-95dB左右,Adm也可达到85dB左右,那CMRR=Adm/Acm=180dB,但实际仿真出来的CMRR仅为120dB左右,这个差异的原因是在哪里的?
上述Acm在开环情况下测得,Adm调用的环路增益;

网友A:
Adm can be make as large as possible by increase current. However, the Acm > 30~40dB are depends on device matching. Therefore, without trimming Maximum Acm is 30~40dB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 can be make as large as possible by increase current. However, the Acm > 30~40dB are depends on  ...

你好,从仿真角度,OTA在理想情况下就能实现40dB以上的Acm了,这个并没有涉及实际的mismatching

网友B:
开环测ACM时运放输出电压在中间吗,如果偏高或者偏低会导致一边mos的VDS过大,导致DB漏电,增益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测ACM时运放输出电压在中间吗,如果偏高或者偏低会导致一边mos的VDS过大,导致DB漏电,增益下降 ...

你好,这个不能确保两边MOS Vds相同,不过这个是单端输出的,不是差分,相当于用公式 Acm=Vout/Vin=RL/2Rtail,通过cascode提升了Rtail,这样算出来有-95dB;

或者有闭环的方式测Acm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不能确保两边MOS Vds相同,不过这个是单端输出的,不是差分,相当于用公式 Acm=Vout/Vin=RL/2R ...

我没测过acm,我想可以用个大电感给接成单位负反馈来确定输出DC电压在合理的位置,这样ac下是断开的,只提供dc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测过acm,我想可以用个大电感给接成单位负反馈来确定输出DC电压在合理的位置,这样ac下是断开的,只 ...

用大电感的方式,然后VP/VN都接入输入共模与1V AC,VOUT/VIN在+10dB~+30dB左右(不同PWR),这个似乎也不太对,这样Adm-Acm就更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大电感的方式,然后VP/VN都接入输入共模与1V AC,VOUT/VIN在+10dB~+30dB左右(不同PWR),这个似乎也不 ...

接成开环呢,输入正负都接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成开环呢,输入正负都接共模

接成开环就是一开始的Acm=-95d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成开环就是一开始的Acm=-95dB

也用了电感给输出DC偏置嘛

网友B:
KD实验第2课:运算放大器设计与仿真.pdf (3.1 MB , 下载次数: 4 ) 或者你试下MC下仿真共模增益,之前看说低频共模增益和失配相关,要是没有失配仿真出来会很低的公模增益,参考这个课件里的CMRR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用了电感给输出DC偏置嘛

开环就不用电感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试下MC下仿真共模增益,之前看说低频共模增益和失配相关,要是没有失配仿真出来会很低的公模增益, ...

好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环就不用电感了哈

你的是单端输出还是双端,如果是单端可以不用,双端的话要有CMFB输出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单端输出还是双端,如果是单端可以不用,双端的话要有CMFB输出才稳定
...

你好,是先验证单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是先验证单端的;

MC仿真的结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仿真的结果咋样

目前还没有跑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