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n28hpcp 工艺sign-off OCV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5-07-23):
如图,刚入行的菜鸡一个,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对图内 "cell voltage/temperature OCV" 这一列的理解是芯片上随着温度、电压的变化会有一个ocv的修正值,我个人认为这个ocv是关于derate的值,但是同组有小伙伴提出可能是 jitter/uncertainty 的修正值。想确定一下这个OCV具体是什么的值。

第二个问题是,在Cell Process OCV这一栏内,hold有两个uncertainty (+50ps/+40ps),但是在我的理解里貌似同类uncertainty设置会被覆盖,新的覆盖掉旧的,那我应该怎么设置这个uncertainty呢?以及,这两个uncertainty是对应两个library_set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在MMMC文件里设置?
希望大佬们帮忙解惑,感激!

网友A:
cell voltage/temperature OCV 是叠加cell的derate来计算的。
PR Flow中innovus工具的时候,设置一个合理的值就行。等到PT的时候,各个Session PVT 单独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 voltage/temperature OCV 是叠加cell的derate来计算的。
PR Flow中innovus工具的时候,设置一个合理的 ...

原来如此,感谢大佬解惑
想再追问一个问题,按照您的表述,是不是说innovus的时序报告仅供参考,实际时序以PrimeTime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大佬解惑
想再追问一个问题,按照您的表述,是不是说innovus的时序报告仅供参考,实际时序 ...

可以这么理解  innovus只是个绕线工具,最终的时序signoff还是要以timing signoff工具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innovus只是个绕线工具,最终的时序signoff还是要以timing signoff工具为准
...

明白了,非常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