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新人入门求助

楼主(2025-07-23):
各位大佬好。我自己目前要在公司自学PLL入门(没人带很无奈),估计时长半年左右。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入门或学习的建议?我有一些些振荡器的基础,搭过简单的环形振荡器,除此之外没什么底子。

目前的计划有 看拉扎维的PLL那本书,以及看b站鳌中堂老师的课程。还有什么推荐新人做的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B站up主鳌中堂讲电路的所有PLL和CDR的课程全部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up主鳌中堂讲电路的所有PLL和CDR的课程全部看一遍

在想是不是要加一些实践的例子。大佬有没有推荐

网友:
既然看过了。可以根据论文的电路,尝试自己搭一个环路了,pfd,cp,lpf,vco,divider.参数的选择可以用excel列出环路小信号参数,看选择合理与否

网友:
没人带想办法自学到一定程度之后赶紧溜,我之前也是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咸鱼买个现成的PLL,几块钱,对着tb就是干,学到什么就去仿真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现成的PLL,几块钱,对着tb就是干,学到什么就去仿真什么

好主意

网友C:
借楼请教大家, 请问前期是更需要先行为级建模的学习和体会吗?还是说先晶体管级的电路也搭建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楼请教大家, 请问前期是更需要先行为级建模的学习和体会吗?还是说先晶体管级的电路也搭建一下? ...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924-1-1.html  这个里面有个ip设计过程  非常不错 入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请教大家, 请问前期是更需要先行为级建模的学习和体会吗?还是说先晶体管级的电路也搭建一下? ...

有时间还是从顶层行为级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924-1-1.html  这个里面有个ip设计过程  非常不错 入门很好
...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bbs.eetop.cn/thread-983924-1-1.html  这个里面有个ip设计过程  非常不错 入门很好
...

非常感谢!!!太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太用心了!!!

不客气  相互学习

网友E:
没人带是常态,特别是小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不存在备份,而且即使有人带,带你那个人也不一定很懂,容易把你带进沟里,形成不好工作习惯。看大佬书籍跟名师视频,还有经典论文,尝试去搭一些论文里面的架构,然后仿真,仿真时肯定有很多设置不会,这时候就需要找网上资料或者求助论坛里大佬。相信经过这次历练,从无到有,肯定会脱胎换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带是常态,特别是小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不存在备份,而且即使有人带,带你那个人也不一定很懂, ...

感谢大佬的指路!

网友(2025-09-09):
我也是,我的情况和你几乎一模一样,我现在也是在看鳌中堂老师的课程和拉扎维那本P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