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判断抓取的pattern是否是在pcell中的

楼主(2025-07-23):
在layout中抓取到一个pattern,怎么判断它是在pcell中还是在普通的instance中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 pattern 是什么,什么数据类型?通过什么方式抓取的?
只能说 pcell 的 instance 和普通的 instance 可以通过看 instId->master->superMaster 的值来区分,普通 inst 为 nil,pcell 的为一个 db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 pattern 是什么,什么数据类型?通过什么方式抓取的?
只能说 pcell 的 instance 和普通的 in ...

是的,非常感谢,shapeId~>cellView~>superMaster确实可以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