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ax_fanout 32之后为什么还会有超过32的fanout呀

楼主(2025-07-23):
本人dc小白,我在dc_shell中设置了set_max_fanout 32,但是现在还有一个fanout为33的net,按照道理来说max_fanout这种Design Rule Constrain设了多少他就会卡成多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什么的option可以去强制把这个fanout卡住呀?还请大佬赐教!

set_max_fanout 32

set_max_fanout 32

report_constrains -max_fanout -verbose

report_constrains -max_fanout -verbose

网友A:
说个题外话,看起来你把hier都flat掉了?这样后端做的时候可能会很头疼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个题外话,看起来你把hier都flat掉了?这样后端做的时候可能会很头疼噢

好像compile_ultra之后就是会全部都flatten掉的,不过这个是怎么看出来hierarchy都被flatten了的呀,求教一下,我现在timing report也不是很会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compile_ultra之后就是会全部都flatten掉的,不过这个是怎么看出来hierarchy都被flatten了的呀,求教 ...

你这个最后报出来的寄存器前面层次用下划线分隔的,明显都flat了,compile_ultra的时候可以设置-noautoungroup不让他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最后报出来的寄存器前面层次用下划线分隔的,明显都flat了,compile_ultra的时候可以设置-noautoun ...

原来如此,我尝试一下,感谢!

网友C:
这些规则是要求dc这么做,但是它做不到也没办法,不然为啥还有违例这个说法呢
max fanout违例也没啥影响吧,这个规则并不是那么强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规则是要求dc这么做,但是它做不到也没办法,不然为啥还有违例这个说法呢
max fanout违例也没啥影 ...

确实max fanout违例也还好,但是这里的32感觉已经很大了,还是希望工具能尽量满足这个值去设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max fanout违例也还好,但是这里的32感觉已经很大了,还是希望工具能尽量满足这个值去设他 ...

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会去修复这些max fanout 违例,综合的结果作为参考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会去修复这些max fanout 违例,综合的结果作为参考看看就好
...

原来如此,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端布局布线的时候会去修复这些max fanout 违例,综合的结果作为参考看看就好
...

给后端有2000多个fanout需不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