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mality]在跑formality的时候,报了这样的两个错,我该怎么去debug呢?

楼主(2025-07-23):
本人很新很新的小白一枚,在跑Formality对比Reference Design和Implementation Design的时候Verfication Failed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可以看看Description里面写的东西,但是这里写的也很笼统,本人小白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也有可能是Setup上面的一些问题,我在Debug里面卡了一个多星期了

Formality-Possible Causes

Formality-Possible Causes

Description-Required Input

Description-Required Input

Description-Unmatched Cone Input

Description-Unmatched Cone Input

网友A:
首先确认log里面有没Error什么的。
setup的话,看看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svf文件有没有设置正确
还有语法版本,是verilog2001,verilog2005或者sv什么的

还有综合网表的setup。比如用verilog 2001进行综合,generate if/for没有显性的加名字,可能会formal 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log里面有没Error什么的。
setup的话,看看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svf文件有没有设置 ...

感谢,我去看一下,不过看了一下好像不是setu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