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电感,仿真结果为负

楼主(2025-07-23):
使用65nm的工艺库,采用自带的proc文件,仿真出的电感值、Q值都是负值,有没有大佬出现这种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967671-1-1.html

我尝试了那位博主的方法去重新连接65的库,还是不得行。

网友:
这看起来完全没呈感性
可以用emx的gdsview看看图形是否正确识别,看log里面的端口也可以看看有没有相连

楼主:
您看下,这个是不是gdsview文件识别的端口有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端口标签放在draw层,且需要贴边放置。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