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sdm_adc过程中发现有的数字工程师水平很低

楼主(2025-07-23):
我现在在做sdm adc的simulink模型,需要跟数字工程师交互讨论问题,发现有的数字工程师水平真的太低了,基本的工作逻辑都是混乱的,里面的数字滤波器,只会仿真,在抽取降采样后,信噪比会恶化,说仿真出来就是这样的,至于为什么这样,这样是否合理,完全都不不考虑,理论上也不懂。我觉得正常的抽取不应该降低信噪比,如果抽取后信噪比都恶化,那还要抽取干嘛?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吗?这个数字工程师对这种基本的工作逻辑都不考虑,就直接仿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认为是正确的。所以,我一个模拟工程师都对此有疑问,ta自己没有疑问。真的是见识到了太低水平的数字工程师了。

网友:
欸,话说的太满了好兄弟,做数模的人跟纯做数字的人也不一样吧,纯做数字的人只会对着写好的算法写代码,他当然不懂原理也能理解,算法这一块还是做模拟和做数模的同事一起搞定

网友:
数字IC工程师不懂算法很正常

网友:
做数字的就这样。他们的flow关心的是其它东西。
换个角度想,模拟要考虑信噪比那才能赚到钱而数字不需要就可以,妄谈水平不可取

网友A:
不是降采样了么?为啥SNR不能比之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降采样了么?为啥SNR不能比之前差

我的理解是SNR差是因为降采样的频谱混叠会SNR变差一点点,最多一两个dB,不能一下降低十几个dB吧?如果恶化十几个dB,这个降采样同时也具有恶化信噪比的功能了,这不合理吧?这个数字工程师仿真的降采样前后SNR恶化十几个dB,ta还认为很正常,我觉得有问题。或者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如果我的理解有问题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SNR差是因为降采样的频谱混叠会SNR变差一点点,最多一两个dB,不能一下降低十几个dB吧?如果恶化 ...

这个要看待处理信号里的信号的最高频率了吧。 采样率至少是2倍最高频率。 然后再看降采样,抽取了多少倍。 另外,混叠是因为欠采样了。

网友:
哈哈 我也是数字工程师 不过抽取滤波算法都是我来出 一般情况下 数字不会这个很正常

网友:
所以模拟工程师也要会写verilog,尤其这种数模混合的东西。
不过我好久不用simulink了,直接cadence里用veriloga搭,搭完一个个换成实际模块。

网友:
首先,数字工程师理解信噪比就很困难,理解不到也正常,他们的工作重点不在这个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