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反馈回路判断

楼主(2025-07-23):
请问大家这个vtcrl回路是正反馈吗?但是这个不应该是保证vctrl不变吗?我的分析是:vctrl如果增加的话,v1会减小,IM2增加,使得IM3减小,v2增加,同理IM4减小,使得V3减小,vctrl增加,这不是正反馈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Vctrl上升代表的是最右边pmos电流的减小,而V3的减小是在抑制pmos电流的减小。先判断反馈类型,再确定反馈量。电路功能应该是保持各支路电流恒定,不随Vctrl变化(沟长效应)。(至于Vctrl,我觉得你的分析没错,但vctrl的环路增益好像是小于1的,所以电压环路应该稳定,电流环路是负反馈。(不敢保证是对的,看别的佬怎么分析吧))

网友:
受控量是哪个?

网友B:
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抑制沟道调制效应,vctrl上升导致电流偏小,为了让电流回到正常值,那么v3自然要减少。
看起来是正反馈,但只要是一个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是能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抑制沟道调制效应,vctrl上升导致电流偏小,为了让电流回到正常值,那么v3自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trl上升代表的是最右边pmos电流的减小,而V3的减小是在抑制pmos电流的减小。先判断反馈类型,再确定反馈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环路增益那里小信号推导一下确实是小于1的,可以试试st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抑制沟道调制效应,vctrl上升导致电流偏小,为了让电流回到正常值,那么v3自 ...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抑制沟道调制效应,vctrl上升导致电流偏小,为了让电流回到正常值,那么v3自 ...

请问是哪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个视频?

这里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看起来像是李老师的PLL课程,讲到“如何减小CP沟调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讲的很清楚了,这是为了抑制沟道调制效应,vctrl上升导致电流偏小,为了让电流回到正常值,那么v3自 ...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环路增益小于1呢,这个电路实际中老是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trl上升代表的是最右边pmos电流的减小,而V3的减小是在抑制pmos电流的减小。先判断反馈类型,再确定反馈 ...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环路增益小于1呢,这个电路实际中老是调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环路增益小于1呢,这个电路实际中老是调不对
...

自己算一下传递函数,仿真的时候先仿静态stb看看增益是否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