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问题求助,关于xfab35工艺 dzap器件

楼主(2025-07-23):
这个器件导入版图之后,报软连接的错误,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如果确认版图上没有错的话可以问下代工厂可不可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不是没定义器件吗

网友:
报哪跟哪的软连接?如果你把这个NWELL跟别的NWELL连一起了,那确实是软软连接。

网友:
是如何接的线呢?不同的电源或地线软连接了吗?

网友:
zener diode  ???

D:可能代表 Diode(二极管)
Z:可能代表 Zener(二极管)
AP:可能表示 Avalanche Protection 或者某种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