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5-07-23):
各位大佬,我设计了一个使用电流源供电的shunt_LDO,在进行stb仿真时发现相位曲线从0°开始下降至-11°后开始上升,在0dB时相位的值为正的81度(我觉得是遇到了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导致相位上升),我不知道这样的相位曲线如何分析,如果这个环路是不稳定的为什么瞬态仿真时电路没有震荡呢,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求指点迷津

网友A:
这是stb仿真的bug,或者说算法的一个缺陷,特点就是负反馈环路中混入了少量的正反馈部分,导致初始相位从180掉到了0。当然这也不影响判断稳定性,就跟pll一样看做相位在原点掉到0再爬升就行了。

网友B:
有可能你断开的点包含多个环路 ,建议上传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你断开的点包含多个环路 ,建议上传电路结构

在这里设置的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tb仿真的bug,或者说算法的一个缺陷,特点就是负反馈环路中混入了少量的正反馈部分,导致初始相位从18 ...

等于说真实的相位裕度就是81度,只不过是由于混入部分正反馈导致从相位是0度爬升上去的。我理解的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