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novus插filler插不满!!!

楼主(2025-07-23):
route完之后对设计插入filler,但是按照flow走完后出现插不满的情况,(我之后将版图导入到virtuoso中还出现插得filler的poly不对齐的情况!)
下面是我的脚本以及插完后的版图,还有我跑addFiller这条命令时出现了一个warning,求助大神帮忙看一下怎么能插满!!

1

1

2

2

3

3

网友A:
有0.045的缝不太合理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site,你的std cell的site应该没弄对,lef header之类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0.045的缝不太合理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site,你的std cell的site应该没弄对,lef header之类的有问题 ...

谢谢哥又一次好心解答我的问题,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是哪里没弄对哪个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又一次好心解答我的问题,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吗,是哪里没弄对哪个步骤
...

刚准备编辑回答就发现你的回复了,你的log里说“design contains fractional 1005 cells”这个提示说明你design init的资料不全,可能是std cell lib/lef不全之类的这个不是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准备编辑回答就发现你的回复了,你的log里说“design contains fractional 1005 cells”这个提示说明你 ...

我这个设计是带io和MC出来的sram的,下面是我的用到的lef和lib文件,哥你看看缺吗

lef

lef

lib

lib

网友B:
看起名字我猜是T28 9T的库,你的techlef是不是直接拿库里面的模板来用?要用自带的脚本来生成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名字我猜是T28 9T的库,你的techlef是不是直接拿库里面的模板来用?要用自带的脚本来生成才能用 ...

我看了一下我手边的一样名字的tlef倒是有定义site 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名字我猜是T28 9T的库,你的techlef是不是直接拿库里面的模板来用?要用自带的脚本来生成才能用 ...

是的,这个techlef的库我是从tsmc28nm的pdk里找到的,需要什么自带脚本生成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我手边的一样名字的tlef倒是有定义site core

是的,我这个techlef库里也是有对site core库的定义的

1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这个techlef库里也是有对site core库的定义的

这个错了哦,T28 9T库的core site应该是0.14. 你看你库那里有个perl脚本叫genPRTF之类的。你找找看。

网友C:
最简单的你先refineplace一下看看会不会动,然后refine后能不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你先refineplace一下看看会不会动,然后refine后能不能加上

我试了一下您说的方法,我refineplace后有3万多个instances动了,但是插filler还是插不满,这是什么情况,求解答

网友D:
应该是techlef和你用的STD的lef不匹配。如果你只是try run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techlef里site core下的size by改成和你用STD lef里最小单元的size by的值

网友E:
tech lef和std cell库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ch lef和std cell库不匹配。

我今下午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看我techlef库里面的site宽是0.135,但是std cell里面都是0.14的倍数,可是我techlef的库是在pdk里面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techlef和你用的STD的lef不匹配。如果你只是try run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techlef里site core下 ...

谢谢,您的建议很对,但是我是想跑完整个flow包括后面到calibre的drc、lvs,我担心这样改会跑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techlef和你用的STD的lef不匹配。如果你只是try run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techlef里site core下 ...

我细想了一下也是不太行,tech lef里面除了site core要改,其他的参数都是按照原来的大小乘以相应的倍数设置的,这样需要更改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下午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看我techlef库里面的site宽是0.135,但是std cell里面都是0.14的倍数,可是 ...

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了,直接改tech lef里面的SITE就好了。

网友(2025-09-05):
引用 楼主:
我细想了一下也是不太行,tech lef里面除了site core要改,其他的参数都是按照原来的大小乘以相应的倍数 ...

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了加filler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