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無法鎖定

楼主(2025-07-23):
論文參考自:A low-noise fast-lock phase-locked loop with adaptive bandwidth control
電路架構:
各位好,我在進行PLL模擬的時候,發現PFD的up和down無法相同,所以輸出無法鎖定。

如下圖

我推測有2個原因:
1.Charge Pump的電流不匹配
下圖是Charge Pump的架構及電流

2.迴路太長:
我接了2個除2倍的除頻器,如果不接除頻器,電路可以正常運作。

請問各位大佬,我推測的原因方向是對的嗎?以及該如何進行改進。
謝謝。

网友:
建议先计算下环路的各个参数

网友:
可以看看b站李致毅的pll课程,台大老师。这个是phase noise

网友:
是不是参考频率和反馈回来的频率没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