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解决crosstalk 的方法

楼主(2025-07-24):
想请问解决crosstalk 的方法

1. 所谓的timing window 指的是某条net 信号可能翻转的时间区段?还是指的是反转那一个瞬间的时间点?

2.使用到错开timing window 的方式会是解决crosstalk 的最后的手段?通常顺序会是建议如何?优先解决长线问题插buffer, 再来才是增加spacing, size up cell, shield 增加net 宽度不一定能帮助到解决crosstalk?

3. 每条net的Timing window长度是否不同,遇到congestion的状况,是否可以将timing window长的移走(数量少),剩下window 短的再用buffer 错开翻转时间?

4. 对于使用buffer错开timing window 的方式有点不太理解,会是在有timing margin的path 上插在datapath或用inv 插在clock path上去让讯号时间提早或晚一点开始达到错开的动作?如果数量很多如何自动化处理?

5. 错开timing window 的方式通常是在什么情况或是芯片种类下使用,比如在高速传输介面长线并行时常用, clock gen专用block 会使用?或是一些经验上可能的场景,是否一开始即可避免?谢谢您

网友:
自动化的方法可以减小攻击者驱动,增大被攻击者驱动。
手动的方法可以把线绕开(适用于并排长线的攻击场景)。
加shield,加extra space也可以,但是重绕线可能带来时序波动。
错开tw难度太大了,不是一个选项。

网友:
1. 所谓的timing window 指的是某条net 信号可能翻转的时间区段?还是指的是反转那一个瞬间的时间点?
时间段
2. 关于修复SI:
想错开window 应该是从user层面来说非常麻烦且低效的事情,有SI是正常的,如果SI delay非常严重确实可以考虑错开,否则得不偿失,毕竟错开也需要resource,不如引入专门解SI问题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