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设计求助

楼主(2025-07-24):
如下图,带隙基准电路中有一个运放,这个运放的输入基准电流应该怎么给呢?查阅资料发现很多都是产生的PTAT电流再拉回来,但这样怎么保证运放刚开始正常工作呢?

网友:
所以要加启动电路嘛,VB被下来了就有电流了

网友:
我理解里PTAT电流只有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才算是真的PTAT,电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要靠启动电路把pgate拉下来,这时候pgate提供电流的那几个支路就有电流了,有电流虽然不准确但是运放就可以工作,再过一段时间环路建立好,PTAT就是真的了。

网友:
vb : start up
if no vref , vref  < vth ,  nmos gate =hi ..and  vb =low
when  power on vb low , start up bandgap

and when vref > vth

control vb nmos gate=low  , nmos drian = vb  will 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