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 ADC设计问题

楼主(2025-07-24):
各位大佬,我设计了一个sigma-delta ADC,二阶一位量化CIFF,VDD=1.8V,VREFP=1V,VREFN=0V,结果仿真出来出现了这样的曲线,vout1和vout2是两个积分器的输出,bs是sigma-delta ADC的输出,它没有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啊,是超出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了吗,还是时序的原因啊,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网友:
再检查一下连线和时序对不对,比较器clk修改为其它的时序试试

网友:
采样和积分怎么是一个时钟,应该用非交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