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階段使用early clock flow到底該不該再開useful skew?

楼主(2025-07-24):
有一派想想法要开: ecf阶段设置useful skew时工具由于工具会在place阶段对clock tree进行cluster然后去进行virtual balance。其调整能力肯定是要远大于在cts阶段的。所以,ecf实现的sueful skew效果往往会更好。

另一派是认为ecf+useful skew会导致优化datapath不完全, 因为place阶段没有对hold进行考虑,useful skew出来的skew忽略了hold问题, 除非特别去enable hold view 先让工具看到可能的hold violation先把datapath做短, 但是place阶段处理hold又没意义, 乾脆不开等cts再开useful skew

有请高手解惑

网友:
赞同第一种,正常使用usefulskew 对hold本来就不友好,tool 只优化setup timing,并注意hold ti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