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电路设计之ESD

楼主(2025-07-24):
最近小白在看一些电路,发现NMOS的漏端都没有直接连接vcc,要么串联一个电阻要么加tie 0 tie1,去咨询了一下,他们说考虑到esd,NMOS的漏端和源端都不会直接接vcc,但PMOS的esd能力强一点,就可以直接接。还有就是MOS的栅极也不会直接接Vdd。
问题有四个:

1、是考虑到 esd 保护电路可能还没起作用的时候,静电荷可能会通过NMOS的漏端或者MOS栅端释放掉,烧毁电路,所以加个电阻进行限流吗?
2、为什么PMOS的esd能力比NMOS的会强一些?
3、漏端接vcc和栅端接vcc造成的击穿是一样的吗?
4、MOS管都有哪些击穿?

烦请各位大神多多讲解

网友:
1、是的,限流+分压
2、PMOS 的衬底通常接 VCC(与源端同电位),漏区(P+)与衬底(N 型)的 PN 结反偏时,击穿电压更高(因 P + 区掺杂浓度低于 NMOS 的 N + 区)。且 PMOS 的寄生三极管是 PNP 型,基极(N 衬底)接高电位,ESD 电压难以触发其导通,电流路径更稳定,耐受能力更强
3、不一样,漏端接 VCC 导致的击穿发生在漏 - 源极间或漏 - 衬底间,属于PN 结击穿。当 ESD 电压超过 PN 结反向击穿电压时,载流子被强电场加速,碰撞产生更多载流子,形成大电流,导致结温急剧升高而烧毁。

栅端接 VCC 导致的击穿发生在栅氧化层,属于电介质击穿。栅氧化层是绝缘体,当栅 - 源间电压超过氧化层击穿电压时,强电场会破坏氧化层的原子结构,形成导电通道,导致栅极与衬底短路,MOS 管永久失效。
4、栅氧化层击穿,漏 - 源雪崩击穿,源 - 漏穿通击穿,栅极感应漏极击穿,热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限流+分压
2、PMOS 的衬底通常接 VCC(与源端同电位),漏区(P+)与衬底(N 型)的 PN 结反偏时 ...

感谢回答,清晰明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PMOS中寄生的pnp三极管,N 衬底虽然接高电位,但vcc有变动时,它的衬底上的寄生电阻有压降,是不是也会误触发寄生pnp,所以没get到这个能使pmos的esd更强一些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清晰明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PMOS中寄生的pnp三极管,N 衬底虽然接高电位,但vcc有变动时, ...

寄生 PNP 的导通需要 发射极(P⁺)电位 > 基极(N 衬底)电位 + 0.7V(PN 结正向导通电压)。由于 PMOS 的源 通常接 VCC,而衬底本身接 VCC,即使有压降,基极(N 衬底)电位下降幅度有限(V_sub 较小),难以满足 “发射极> 基极 + 0.7V”,因此 PNP 不易被 ESD 脉冲触发。
寄生 NPN 的导通条件是 发射极(N⁺)电位 > 基极(P 衬底)电位 + 0.7V。由于 NMOS 漏极(N⁺)在 ESD 时可能接高压,更容易满足 “漏极(发射极)> 衬底(基极)+ 0.7V”,导致 NPN 提前导通,形成大电流通路(漏→衬底→地),烧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 PNP 的导通需要 发射极(P⁺)电位 > 基极(N 衬底)电位 + 0.7V(PN 结正向导通电压)。由于 PMOS  ...

明白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生 PNP 的导通需要 发射极(P⁺)电位 > 基极(N 衬底)电位 + 0.7V(PN 结正向导通电压)。由于 PMOS  ...

是不是寄生的pnp比npn的β小,也会使pmos的esd强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寄生的pnp比npn的β小,也会使pmos的esd强一些?

是的,寄生 PNP 晶体管的电流增益(β)通常小于寄生 NPN,这一特性会增强 PMOS 的抗 ESD 能力,ESD 脉冲触发时,寄生晶体管的导通会形成大电流通路,而 β 值直接决定了电流放大能力,低 β 削弱了电流放大效应,减缓了 ESD 脉冲下的电流增长速度,降低了器件因局部过热而烧毁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寄生 PNP 晶体管的电流增益(β)通常小于寄生 NPN,这一特性会增强 PMOS 的抗 ESD 能力,ESD 脉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