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ibrary树形管理

楼主(2025-07-24):
有没有大佬知道如果想使用cadence如下所示的树形项目管理,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file->new->category 再把想要的移进去

网友A:
mkdir  pdklib 创建虚拟library
vi cds.lib然后添加
ASSIGN pdklib DISPLAY pdklib
ASSIGN COMBINE lib1 lib2 lib3 保存退出
这样就可以在 pdklib 下面看到lib1 lib2 lib3

网友A:
抱歉更正
mkdir  pdklib 创建虚拟library
vi cds.lib然后添加
ASSIGN pdklib DISPLAY pdklib
ASSIGN pdklib COMBINE lib1 lib2 lib3 保存退出
这样就可以在 pdklib 下面看到lib1 lib2 lib3

网友B:
yes u can use ASSIGN to managment virtual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dir  pdklib 创建虚拟library
vi cds.lib然后添加
ASSIGN pdklib DISPLAY pdklib

pdklib是指这个虚拟library的名称,lib1,lib2,lib3则是具体的library的名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更正
mkdir  pdklib 创建虚拟library
vi cds.lib然后添加

根据ASSIGN我又搜索了一下,我现在知道如何操作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s u can use ASSIGN to managment virtual lib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ASSIGN我又搜索了一下,我现在知道如何操作了,非常感谢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739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