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进行pnoise仿真,发现1Hz左右是75.6dBc是有问题的吗

楼主(2025-07-24):
vco进行pnoise仿真,发现1Hz左右是75.6dBc是有问题的吗,主要看到有个环形振荡器的pnoise仿真是从负db开始往下降的。麻烦路过的大佬看到可以指点一下,感谢!

楼主:
我的理解是我设置的频率略有偏差,后面的数值影响不大吧应该

网友A:
正常的,1Hz太低了,VCO输出的频率本来就不可能那么精准,可以看下相位噪声定义,一般不关心那么低频偏处的噪声,可以从1kHz或者10kHz频偏以后开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1Hz太低了,VCO输出的频率本来就不可能那么精准,可以看下相位噪声定义,一般不关心那么低频偏处的 ...

好的,谢谢前辈,明白了!

网友:
软件的算法模型问题,低频处1/f噪声占主导,理论上f越低,闪烁噪声越大,实际并不会无限大。
可以在pnoise的option里面勾选lorentzian,再试试看。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这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3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面这篇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885375-1-1.html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