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CDC buck电路的设计与仿真

楼主(2025-07-24):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设计buck电路是用simplis好一点还是candence好一点啊?如果用candence的话功率管会需要什么特殊的管子吗?还是说就直接普通管子加大面积和宽长比呀?

网友:
SIMPLIS是建模用的,用来确定环路参数和稳定性的。电路设计就用cadence就行了,功率管根据导通阻抗确定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