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vim的补全命令失效

楼主(2025-07-24):
如题,Gvim中的 “vimrc”配置文件中的 “ab”命令失效,但不知道具体原因出在哪,求各位大佬解惑。

例: ab alw always
       ab ass assign
设置完保存后,按下“alw”、“ass”依旧不起效果

配置文件中的其他设置,比如字体大小、高亮等命令是正常的

网友A:
ab命令设置的缩写必须再识别出单词边界时才会补全,也就是在插入模式下输入alw后接着输入非字母数字字符的时候才会补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命令设置的缩写必须再识别出单词边界时才会补全,也就是在插入模式下输入alw后接着输入非字母数字字符的 ...

原来是我按完缩写后,没按回车,被自己蠢哭了。
本以为按完缩写,它会自动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