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放大器的输入失调如何仿真啊急急急

楼主(2025-07-24):
求助各位uu前辈wuuu
如图所示,这个闭环放大器的增益是1,我知道这样能测量闭环放大器的输入失调,但是当我的闭环增益不是1时,比如R2/R1=10的时候,输入理论上上就不等于输出,那此时我的闭环运放的输入失调应该怎么测量啊

网友:
输入输出相不相等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你增益足够,gain error足够小就可以用虚短,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差roughly就是你的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