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EMX仿真电感生成symbol

楼主(2025-07-24):
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使用EMX仿真电感生成的symbol不是symbol_nport呀?而且打开生成的symbol,Q一下里边是空的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symbol用哪个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用哪个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用哪个没什么关系,关键是用哪个view

我是用的这个view生成的symbol我看教程上,生成的symbol后,打开Q一下应该是这个界面我的就是上边的空白,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Q能看到cdf参数也不能在symbol view里面,也应该在放了这个symbol的schematic上啊。上面的图只是示意图。
你打开symbol view, Q当然就是这个线,这个框,这个端口的属性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能看到cdf参数也不能在symbol view里面,也应该在放了这个symbol的schematic上啊。上面的图只是示意图。 ...

大神,是要把等效电路也放在symbol里边嘛?我应该怎么把等效电路加进去呀?

网友:
symbol生成的时候里面就有schematic_nport了,你调用这个cell就能看到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请问有这个PDK提供的ltf文件和mipt文件吗?就是写proc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这个PDK提供的ltf文件和mipt文件吗?就是写proc的文件

这个我不了解,我这边是直接copy其他的pro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