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某司的delay单元,D0版本与D1版本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没有看懂。

楼主(2025-07-25):
D0 D1版本的延迟基本相同。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网友A:
一些cell批量做的,一般不用d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cell批量做的,一般不用d0的。

为什么一般不用d0?

网友:
就像你从表格和版图看到的一样,d1的驱动比d0强,至于差多少就看特征化后的结果。所有cell的d1和d0的宽度比应该都是一样的,反正做出来了用不用就是你的事了

网友:
从 lib 查找表看,D1 的 KLoad 比 D0 大 15%

网友:
cell除开功能外并不一定是delay越小越好,比如有些cell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