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miller的ac 仿真lstb 环路断开位置不同,会导致结果不同

楼主(2025-07-25):
问题如题:

工作中常规的miller 补偿的二级电路,发现仿真ac时断开位置不同,ac 结果会不同。
位置1、放在第二级输入位置,即该ac 源把反馈环路和miller 环路都断开了。
位置2、放在第一级输入位置,即反馈点,只断开了反馈环路,没有断开miller 补偿的小环路。

目前已有的现象:
1、位置1的ac 仿真结果和在这点加大电容大电感断开环路后,加小信号sin 波瞬态仿真的结果一致.
2、位置2的ac 仿真结果和在这点加大电容大电感断开环路后,加小信号sin 波瞬态仿真的结果一致。
3、环路加扰动(如:ref 阶跃,负载iload 变化,电源变化等)的瞬态仿真结果,和位置1,ac 结果的pm 一致。
4、但如果在ref 上加sin 波,随频率变化的瞬态响应和位置1的ac仿真结果match。

目前可以得出的结论:
1、两个ac 的结果,其实都正确,因为各有自己位置断开的瞬态仿真结果支持。
2、大部分LDO 验证的瞬态结果(如:ref 阶跃,负载iload 变化,电源变化等),其实和位置1的ac 结果match。

所以我对这两个ac 结果做了一个解释如下:
其实两个ac 结果都是对ldo 稳定性的解释,不过针对的场景不太一样。
放在位置1(即断开两个环路),其实是对ldo 内部是否会自激振荡的ac验证,即环路内部的白噪声是否会,在环路内部传一圈,得到同向、放大信号的验证。
放在位置2(即只断开反馈环路)。其实是LDO对外部噪声抑制能力的ac 验证,即外部由持续的干扰时,这个干扰进入LDO 内部后,是否会被放大输出。

目前这个ac 仿真问题已经困扰我和同事良久,如果有大佬解决过类似问题,麻烦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看懂,建议上个图

网友A:
没什么好困扰的,这两个断环下的理论增益公式都可以自行算出来,只是断开米勒后会变得很难计算,波特图也不好看,因此一般都是断在反馈点,此时stb的结果跟设计手算的结果吻合就行。

米勒补偿本身构成一个内部积分器环路,单个管子并个电容的结构是100%稳定的,除非是类似cascde补偿等多级管子再并个电容,或者调零电阻过大,才会造成这个内部积分器环路PM不足,进而影响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困扰的,这两个断环下的理论增益公式都可以自行算出来,只是断开米勒后会变得很难计算,波特图也不 ...

我们的结构确实时casecode 补偿,遇到的这个问题。